关于15CrMo,渗碳淬火

楼主(2017-11-13):
像这种低碳合金钢的渗碳淬火和氮化预先热处理是正火而不是调质吗

网友A:
调质处理是强化普通的刚才强度,这种合金钢听说的不多

网友B:
调质是正火加高温回火,所以它多一道工序

网友C: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低碳钢不容易淬火(可以淬火得到低碳马氏体,不过含碳量太低没什么意思),一般都是正火细化晶粒。

网友D:
应该是正火吧,碳含量低,调质也没有什么用处,反而成本高。

网友:
低碳钢正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处理是强化普通的刚才强度,这种合金钢听说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是正火加高温回火,所以它多一道工序

是淬火加高温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低碳钢不容易淬火(可以淬火得到低碳马氏体,不过含碳量太低没什么意思),一般都是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正火吧,碳含量低,调质也没有什么用处,反而成本高。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低碳钢不容易淬火(可以淬火得到低碳马氏体,不过含碳量太低没什么意思),一般都是 ...

正火之后硬度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正火吧,碳含量低,调质也没有什么用处,反而成本高。

渗碳淬火前的的正火硬度到多少对后续的渗碳淬火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