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结果

楼主(2017-11-13):
这个有限元分析结果、1比2的屈服强度少、哪这个结构设计出来证明失败的吗?
是不1.025+002要比屈服力2.068+002大才可以吗?大多少这个结构是成功的、

网友:
计算的最大等效应力小于规范容许应力,具体系数要看规范规定

网友:
结构设计的结果还是要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设计需要

网友:
分析精度要和你实际工况匹配。

网友:
先把屈服力,应力,应变等概念补补,回头看这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A:
就应力图而言,1指的是此材料在当前工况下所受最大应力,2一般指的是材料的屈服强度(这个可以自定义),搞清楚失效原则,这个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应力图而言,1指的是此材料在当前工况下所受最大应力,2一般指的是材料的屈服强度(这个可以自定义),搞 ...

我就是说这个1指的是此材料在当前工况下所受最大应力没有达到材料的屈服强度、就是我这个结构还需要修改
  要的分析结果的最大应力要大于屈服强度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受到应力比屈服大就废了,你还是翻翻材料力学吧。

网友:
还是多看看吧,应力必须小于屈服,具体小多少就要根据工况来定了。也就是确定安全系数。

网友:
楼上有人说的太对了,你是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怎么给你讲。有限元不是给你用,最起码材料力学熟练,接触过弹性力学。

网友B:
楼主加油,力量在心中

网友(点评):
同病相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力量在心中

现在用看SW仿真视频、有些问题网上问下、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有问题可以问,会多少给你解答多少。不说那些没有用。

网友:
有限元分析结构都不达标,这个结构应该是不行的,再者一般软件分析出来的结果就是理想状态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力量在心中

你以前的一个帖子给你弄了一个有限元分析的例子,好像没有看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以前的一个帖子给你弄了一个有限元分析的例子,好像没有看到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对这个有疑问,请教一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054&pid=4808017

网友(2020-04-27):
都知道了,还要在这里问吗,叫人家翻书的,都是半桶水的,还好笑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