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7-11-13):
        陶瓷工件没有加工过,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刀具?如何夹紧,因为现在使用的是液压卡盘,压力需要调整到多少呢,稍有不慎就会碎掉的,难道只能使用普车的手动卡盘来夹紧吗?自动化生产岂不是无从谈起了,很矛盾啊,所以,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

网友A:
有钱用金刚石刀具

网友B:
先想好为什么用陶瓷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表面镀陶瓷,或者喷涂陶瓷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网友C:
陶瓷要看材质,如果是氟晶云母的玻璃陶瓷用普通硬质合金刀具就能加工,硬度高的需要用PCD刀具加工。夹紧的话需要用铜软爪,硬爪的话表面可能会夹碎或内部有裂纹,短时间内看不出来,受力撞击就很容易碎。

网友D:
有沒有 圖紙 ,加工哪部分 要求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用金刚石刀具

可以用金刚石刀具,不知道夹具怎么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想好为什么用陶瓷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表面镀陶瓷,或者喷涂陶瓷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客户是想车一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要看材质,如果是氟晶云母的玻璃陶瓷用普通硬质合金刀具就能加工,硬度高的需要用PCD刀具加工。夹紧的 ...

铜软抓可以有,尼龙等硬塑料软抓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 圖紙 ,加工哪部分 要求是啥?

客户财产禁止拍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铜软抓可以有,尼龙等硬塑料软抓可不可以用

塑料硬爪可以试,就怕钻孔吃刀量大的时候夹不紧退料。看零件外形有点像等离子切割上的涡流环。陶瓷切割转速不能高,600-800转,需要水性切削液,如果机床传动机构密闭性不好,陶瓷粉末进入的话会影响丝杆的精度及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硬爪可以试,就怕钻孔吃刀量大的时候夹不紧退料。看零件外形有点像等离子切割上的涡流环。陶瓷切割转 ...

也是担心这个问题,软抓可以车个内槽,工件卡在里边

网友:
YG600 ( 0# )        K01~K05        14.9        93.5        1550          很好的热稳定性及耐磨性          在稳定条件下,以较高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对合金铸铁、冷硬铸铁、加硼铸铁、高洛铸铁、玻璃钢、石英、花岗岩、光学玻璃、淬硬钢、喷堆焊材料、高钴硬质合金、碳化钨基钢结合金、陶瓷、氧化铝砂轮、硅棒 等特硬材料进行精加工

网友E:
磨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磨还是可以的

层主的意思难道是磨磨陶瓷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