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助》绳索缠绕计算方法

楼主(2017-11-14):
   Ø10柔性绳索100m长。紧密缠绕到直径 100mm长度300mm 的工字轮毂里面,请问全部缠绕完全,要多少圈或者最大直径?

2017.11.14补充:
绞车容绳量计算  JSDB-12双速绞车滚筒尺寸:内宽H360mm,外径D840mm,内径d400mm,缠绕d115.5mm钢丝绳,则容绳量为:  缠绕层数=[(D-d)÷2-2.5×15.5]÷0.866÷15.5=[(840-400)÷2-2.5×15.5]÷0.866÷15.5=13.5 取层数n:13层  式中减去2.5×15.5为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容绳量最上层距滚筒边缘不少于2.5倍钢丝绳直径。因为钢丝绳缠绕时每层之间为交错排列,所以除以0.866的系数。  每层缠绕圈数Z:内宽÷钢丝绳直径=360÷15.5=23.2 取圈数:23圈  则容绳量=n×∏×Z(d+ d1)+(n-1)d1×0.866=13×3.14×23×(400+15.5)+(13-1)×15.5×0.866≈391m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算啊,楼主的疑虑在哪里?

网友A:
为什么我觉得还好少一些参数才能计算。

网友(点评):
没看懂lz在担心什么

网友(点评):
直接除就可以了吧

网友:
那你绳子有多长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柔性绳索有多柔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有没有压缩量

网友(点评):
不考虑绳索的压缩量。

网友:
这个不是挺好算的嘛,不过楼主的绳索想怎么绕?

网友(点评):
挨着绕,最省空间的方法,不考虑绳索变形。

网友:
大致30圈,我算的有毛病吗。

网友:
可参考绞车滚筒缠绳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觉得还好少一些参数才能计算。

100m的绳索。忘记写了

网友:
简单:以外径+绳子直径为分布圆直径,以绳子直径为螺距计算后再考虑伸长率、散布率之类

网友:
29圈,29*10=290<300,所以只要绕一层,最大直径为1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