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机床机器人上下料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14):
各位大神,请问机器人CNC自动上下料中数控车床的卡盘采用哪种?气动?电磁?

网友:
车床用液压卡盘,磨床可以用电磁吸盘

网友:
液压
2 O. i: ^" t4 ~  ^! G气动顶不住那种大吃刀的

网友:
车床上就要液压的

网友:
液压的夹套式卡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