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纹套,长度不够,有标准吗?想查查看

楼主(2017-11-14):
M4X8的钢丝螺套,怎么才这么长一点。看起来只有6的长度,是不是被卖的人骗了。

不应该是如下图所示吗?????

网友:
要根据孔的深度决定订购几K的螺套

网友(点评):
如果,孔还没打呢

网友:
M4*0.75,0.75*8=6,有效牙纹也就6MM长,人家估计按这个标准生产的

网友(点评):
是的,确实是8圈螺纹,但是米思米上标注的是长度

网友:
要根据孔的深度来订购螺套

网友:
这里面有

网友:
锁进去后会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