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拉伸器的计算?

楼主(2017-11-14):
现在我们公司在做一个项目,就是给化工厂的压缩机组做改造,以前压缩机活塞杆是采用的螺栓连接十字头,但是这种连接有很多的弊端,现在都在改用拉伸器。操作原理是这样的,拉伸器先把活塞杆拉长1-2MM,然后用拉伸器上面的螺纹拧紧,然后泄压。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杆子需要多大的拉力(KN)才能把活塞杆拉长。求大神给出计算公式

网友:
不是弹性模量来算么,跟算弹簧一样的吧

网友:
还有要看是在弹性变形范围 还是达到屈服条件了

网友:
二楼正解v

网友:
压力120MPa?楼主确定没有搞错

网友:
被拉螺栓的拉伸应力一般小于70%屈服应力

网友:
对活塞杆中间那两个凸起台阶设计原理比较感兴趣?设计初衷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