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欠缺,求助补充知识

楼主(2017-11-14):
各位前辈好!我是初入机械设计,但是我进入的是一个纯设计公司,没有相关设备或者车间以供学习,在设计时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低级而简单,但是就是考虑不到,最常见的就是这玩意根本做不出来,结构不合理,取值不合理等等,很是烦恼,想问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书或者经验之类的文章等等资料以供学习。我知道,机械这条路非一日之功,漫漫长路还在前方等着我,但是我不害怕,只是想尽快补充自己欠缺知识,追赶上同人,让我少犯类似错误。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针对你目前说得现象多看看机械加工工艺这一块,多走走现场

网友:
我不是专业设计人员,只是懂一点点皮毛。但是学习的道路上都大同小异,不懂就问,问不到就自己想办法搞清楚,多思考,多总结

网友:
我也是刚毕业参加工作,有一些经验分享,希望能互相交流:
1.看书,其实大学里面很多学过的书都用得上,不过推荐你看这个帖子一张图告诉你,作为一个合格机械工程师有多难了!
2.经验积累是最麻烦的,我的方法是,多向别人请教,然后根据别人的经验制作一张检验表,比如,在做注塑件的时候,塑料的厚度控制在3mm以内,我就会在表上写上,设计的壁厚是否在3mm以内,然后每次设计时将表打印出来,满足条件则在后面打钩,不满足则修改方案,当什么时候不需要这张表了,感觉应该就功德圆满了2333。。。

网友:
这不是一时能解决的事,抓紧学习吧。

网友:
对初入机械行业的年轻人来说,进入一个设计公司不是什么好事情。如果能放下身段,做几年加工或装配的学徒工再转设计,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没有车间的经验积累,确实挺难得,应为你不知道你设计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加工,好不好加工,成本如何。

网友:
车钳铣刨,铸锻焊铆……,最基本的加工手段和它们的能力特征,限制条件是必须要了解的,懂得这些东西,你的设计可能会在某些条件下工艺性不太好,但不会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
反对六楼说的所谓放下身段去当工人。 是很有好处,但是,性价比太低,难度太大,弯路太弯。
我干过工艺,现在在做设计,工艺跟设计区别还是很大的,懂工艺是对设计有好处,但是知其然就行了,没必要知其所以然。
你明白CNC加工是个什么原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也就OK了。 有必要真的去知道工艺卡片怎么编写,程序怎么编,怎么走刀吗? 以我的愚见,用处不大。
慢慢来,别着急。

网友A:
没事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谢谢!刚去找到电子版,我会看的

网友(点评):
不过说实话,要是有人愿意带你,你会进步很快,理论加实践,领会的更快。

网友:
做设计,首先要知道你们单位的加工能力,设计出的干不出来,就得挨骂了

网友:
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经常下车间,多摸摸设备,增加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