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怎么检

楼主(2017-11-14):
我想做一个检具,检一下同轴度,里面公差尺寸怎么定义呢,么有做过这种,没有概念!!!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们检同轴度一般都是找几个位置打圆跳动,你做这个玩意儿怎么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检同轴度一般都是找几个位置打圆跳动,你做这个玩意儿怎么检

现在是生产要求东西全检,几千个不能都用仪器做,还是要做个小检具……

网友B:
不如说说你这个零件的装配作用,根据作用设计检具。这个检具是没办法测同轴的。

网友C:
圆度没表示,如果没问题的话,把做基准的大圆假在V型架上滚动,用百分表打小圆顶,读出滚动一周的跳动。换几个位置重复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说说你这个零件的装配作用,根据作用设计检具。这个检具是没办法测同轴的。

直径16的部分有两个,添加石墨的挡圈PTFE材质,这个零件是固定死的,外面包着一个类似轴承做旋转,1200psi每分钟600转以上;3200psi每分钟1800转以上,现在同轴度有偏差的,1200psi只有300-4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度没表示,如果没问题的话,把做基准的大圆假在V型架上滚动,用百分表打小圆顶,读出滚动一周的跳动。换 ...

要求全检,量大,耗费时间人工

网友:
压在高低平面上滚动吧,这样能快一些。

网友:
通规止规的设计你可以找个图纸看看,你还得设计一个把手,不然检验的时候没地方握着。

网友D: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同轴度,它的表征又是如何的
同轴度误差是反映在横截面上的圆心的不同心。
要求全检,每个打表时间花费太多,成本高
1.要么只能设计通止规量具,判定合格与不合格
2.要么找资源,搞扫描仪
以上

网友(点评):
大侠,人家说的就是资源可能没有,要做通止检具。你要表达什么啊?

网友E:
在平台上,做一个可旋转卡套,带回转手把,能快速夹住基准圆柱体,手摇旋转。架好百分表,检测小圆柱跳动差。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错了。做一个摇把,卡主基准圆柱体带动旋转,基准圆柱体架在V型轮支架上,打标检测小圆柱体跳动差。

网友F:
是什么材料?看图比例长度也不过40,数车一次装夹可以完成,同轴度0.05不在话下,没必要全检(除非客户要求提供数据)。
上三坐标检测,数据还可以生成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材料?看图比例长度也不过40,数车一次装夹可以完成,同轴度0.05不在话下,没必要全检(除非客户要求 ...

304的材质,有10w个胚料已经下好了41mm,所以不能一次装夹,要二次装夹,后续生产已经改为1道直接成型;有个常驻的SQE跟进,要求全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平台上,做一个可旋转卡套,带回转手把,能快速夹住基准圆柱体,手摇旋转。架好百分表,检测小圆柱跳动差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同轴度,它的表征又是如何的
同轴度误差是反映在横截面上的圆心的不同心。
要求全检, ...

多谢指点

网友:
有专门的同轴度检测仪,我这有设备和全套说明书

网友:
楼主这个工件夹持A基准,打表跳动小端即可测量出来,跳动用检具来测量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生产要求东西全检,几千个不能都用仪器做,还是要做个小检具……

我们以前全检,做专用的检测台,两端用V型架,然后打千分表或者百分表

网友G:
这么一个简单的台阶轴零件,同轴度要求φ0.05,可以说要求非常低了。
不知该零件是楼主自己公司生产还是外协加工的。
不知楼主知不知道有个叫“过程能力”的东西。
像这种简单的零件,只要制造过程控制好了,零件的一致性会非常好,按我们的制造经验,同轴度在0.02以内都是很好保证的,只需要每天打表抽检就可以了。
最后,楼主想要做的同轴度检具思路完全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 就他这个零件,台阶长度根据直径估算下,一般数控车, 同轴能到多少啊?

网友(点评):
@wjm98,零件轴的尺寸是16-0.018-0.043,本身的公差就是0.025,像这样的轴,数控车保证0.02的同轴度是很容易的。

网友H:
楼主,要是自己随便弄弄做样子的话, 这个无所谓。 要是就想准确的测, 建议找供应商,量具厂做。别自己做,因为可能你不是干那个的,设备的精度可能也不够。检具这个东西要是加工的精度不能保证, 做了也是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一个简单的台阶轴零件,同轴度要求φ0.05,可以说要求非常低了。
不知该零件是楼主自己公司生产还是外 ...

多谢指点,现在客户让步抽检了,频次多了一些,用表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是自己随便弄弄做样子的话, 这个无所谓。 要是就想准确的测, 建议找供应商,量具厂做。别自己做 ...

多谢指点,现在客户让步抽检了,频次多了一些,用表打了,不需要另做量具了,还要看沟通的能力啊……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 给不给好处呗。哈哈!

网友(点评):
现实社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