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里油缸如何配合?

楼主(2017-11-14):
如下图的铰轴油缸,我的装配方法:在油缸的子装配体里设定活塞杆的最小最大行程尺寸。在总装配体里把油缸设置为柔性体,在进行各种配合的设定。
现在的问题是活塞杆也能够动作,但总会超过我设定的行程。各位大侠遇到这种油缸装配怎样设定配合和行程?求经验,谢谢!

网友:
就是按你说的,最大最小行程,你肯定是配合位置没选对。

网友:
用智能尺寸转配,留一个能动的自由度

网友:
油缸的行程设置了么

网友(点评):
在子装配体已经设定了。

网友(点评):
我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情况,感觉可能是总装配体里面的配合加的不好导致过定义或者存在多解导致的这个问题,建议楼主试试在总装里多搞几个限制配合试一下行不。

网友:
我是在油缸的子装配体里面设定的距离配合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通过高级设置里面的距离尺寸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