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套管内部与导电柱连接处出现神秘花纹

楼主(2017-11-14):
环氧树脂套管制作过程中,导电柱与环氧树脂粘合状况应该如图二所示,最近出现了图一的情况。有窗花似的花纹出现,目前用单一变量法,基本排除了是料的因素,现在怀疑是导电柱的问题,跪求社区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为小弟指点迷津,救我于水火。

网友A:
电压多高?还没上过高压吧?那导柱是啥表面材料和清洗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多高?还没上过高压吧?那导柱是啥表面材料和清洗状态?

紫铜,喷砂,然后清水洗净晾干烘烤,装模浇注。

网友:
不知是否有油脂没洗干净,或洗涤剂残留,最后最好蒸馏水清洗

网友:
有可能是电气产生了化学反应腐蚀,建议增加一层保护套来隔绝

网友:
不太清楚,求解释

楼主:
没有在柜子上使用过,耐压试验都没做过,直接出模后压了就是这样。

楼主:
这种凹坑仅存在于导电柱表面,模具型腔那面很光滑,而且经过很多次试验基本排除了是环氧树脂料的原因,现在怀疑是导电柱问题,但不知道是导电柱处理的哪个操作出了问题。

网友:
那大坑小窝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楼主以前的工艺有没这种问题?

楼主:
没有这种问题,现在排除了是人员操作的原因,中间任何要素也没有变化,所以很头疼,不单单是材料的原因,也不单单是导电柱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原因一起作用的结果,目前正在试验。

网友B:
铜会影响树脂产品的固化。树脂类产品固化过程中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会影响树脂产品的固化。树脂类产品固化过程中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铜

这不可能不接触铜的,我们的产品就是环网柜穿墙套管,肯定要有铜导电柱的。目前真是一点思路没有,不同厂家的料,同一厂家同一罐同一模的产品里,有的就有这种花纹,有的就特别平。好像是说有就有,不管它突然就没有了,没有一点规律性,让人头疼。

网友:
看样子很有可能是产生什么气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