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钣金排版孔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7-11-14):
钣金展开,我是用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然后再整理成套。转出来的图纸,有个问题:拉铆钉的孔是9.2的圆,适用与冲床加工,不适用激光加工,因为拉铆钉要六角的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办法是手动的把圆孔改六角孔,这种办法六角孔比较容易漏掉。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批量的把指定大小的圆更改成指定大小的六角形。
有没有谁可以分享下这种批量更改的插件,代码什么的,不胜感激。

网友A:
为什么药用工程图转到CAD,三维图直接出到DXF文件就好, 多简单 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药用工程图转到CAD,三维图直接出到DXF文件就好, 多简单 的事情

直接三维转DNF文件,只能一件件的转,而且转出来没有折弯图。我的图纸都是一整套的,出工程图,工人焊接用,品检检验用。,我是出工程图中的零件图时,把零件的展开图弄到图纸外边。整份图纸转成DWG格式,再把各个零件的展开图复制出来,弄到一起,排版用,折弯也能用。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B:
拉螺母吧?螺母改成圆形的不就行了

网友C:
拉铆钉的孔是9.2的圆,适用与冲床加工,不适用激光加工,因为拉铆钉要六角的孔。
这个就不明白了,到底要什么孔?六角还是圆,直接在SW上画好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螺母吧?螺母改成圆形的不就行了

嗯,拉螺母,也是个办法,但总觉得圆的没有六角的好,M8和M6的是六角的,M5的是圆的。

网友(点评):
我们塑料跟铝材结合体上用的圆形,钣金件上六角跟圆形都有;产品成型图里标注下用六角螺母,编程的师傅自己会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拉螺母,也是个办法,但总觉得圆的没有六角的好,M8和M6的是六角的,M5的是圆的。

钣金的冲床编程比较灵活,我设置的9.2的圆,对应冲床上的工位的刀是六角的,所以冲床不会出现问题,主要是激光切割会出现问题。

网友:
以圆为基础做外切六方,然后复制不行么

网友:
能否在三维里面把六边改圆,CAD里面很慢的

网友:
由sw直接导出dxf,钣金折弯焊接图在工程图里面出,不明白为啥还要导到cad中。

网友D:
一个个手动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个手动改吧。

手动改好多套图纸了,多多少少都会漏掉那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铆钉的孔是9.2的圆,适用与冲床加工,不适用激光加工,因为拉铆钉要六角的孔。
这个就不明白了,到底要 ...

六角的数冲无法找到中心定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