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汽车零部件加工工艺和模具尺寸

楼主(2017-11-14):
同题目,问有粉末冶金制造汽车零部件的,知道如何从产品图怎么确定加工工艺,每一步的尺寸大小,公差,该留多少余量,成型模具设计时尺寸和成型毛坯尺寸之间怎么确定,精整模具尺寸又改怎么确定,和精整件之间的尺寸关系

网友:
这些问题,可以写本书了,粉末冶金接触了两年,粉末冶金模具间隙很小,一般0.00几,因为还要烧结,所以变形还得看什么材料,形状普遍都不大,粉末冶金目前技术含金量最高的就在烧结,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有次去做粉末冶金的厂家。看到铁基的粉末零件,外径大概有超100的。

楼主:
可以的话,麻烦举一下例子,你们拿到产品图是怎么思考怎么设计的

网友:
问题太泛,只能自个招资料看了后再反不清楚的地方一一帖上来。

网友:
楼主做的汽车哪个零部件

网友:
汽车行业的零部件与冲压模具联系比较紧密

网友:
粉末冶金是制取金属粉末或用金属粉末(或金属粉末与非金属粉末的混合物)作为原料,经过成形和烧结,制造金属材料、复合材料以及各种类型制品的工艺技术。

网友(2018-03-30):
干果盘两年粉末冶金磨具设计和工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