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顶升选多大马达

楼主(2017-11-14):
各位砖家好,用凸轮顶升1.6吨的物体,顶升距离75毫米,要用减速比60的减速机,请问要选多大的电机?怎样计算最好?

网友A:
应该跟你凸轮的角度有关吧,这个力似乎能算出扭矩!

楼主:
我是直径150的圆

楼主:
直径150的圆做偏心凸轮,需要顶升1.6吨

网友B:
150圆做偏心轮顶升75,怎么顶75?难道你做杠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圆做偏心轮顶升75,怎么顶75?难道你做杠杆?

中心最底点距离37.5,中心距最高距离是112.5,可以实现顶升75毫米呀,有什么问题的话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你凸轮的角度有关吧,这个力似乎能算出扭矩!

我有把图发上来,请你分析一下受力

楼主:
附CAD文档,请大家分析赐教

凸轮顶升.dwg

网友C:
选个2.2kw的四极电机就OK了。

网友:
计算下受力

网友:
根据转速-角速度-推杆加速度-推杆受力-凸轮需要的扭矩。
这个只是个大概思路,没做过凸轮,如果有啥不对的,还请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D:
3KW电机,再配台15的减速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个2.2kw的四极电机就OK了。

请问你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KW电机,再配台15的减速机,搞定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赐教

网友:
我也不会呢,请教大侠们指点,之前用扭矩公式选电机,电机就被烧了,不知道用什么公式,网上查了半天,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先受力分析

楼主:
能分析一下下吗?

网友A:
哇,扣了我十积分,我要赚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怎么计算的?

你现在有力是1.6吨。凸轮最大的受力半径在找出来。这样电机的最大的扭矩就可以出来了。你的减速比不是要求是60的减速机吗。这样就可以计算出电机的输出扭矩了。如果这个电机你选级数为4的,那么电机的输出转速也就出不多1400转左右。有了这些你就可以就算出电机的功率了。为了更放心,放大点来个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扣了我十积分,我要赚回来

哈哈,用心做出正确的答案,老鹰会鼓励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有力是1.6吨。凸轮最大的受力半径在找出来。这样电机的最大的扭矩就可以出来了。你的减速比不是要 ...

你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能列个计算式出来吗?图我也传上来了,或者画个受力分析图,有劳了!!!

网友E:
用SolidWorks分析受力情况,得出电机扭矩曲线图。最大受力为716570Nmm,约为716NM。选取减速比60的电机,转速1400转/分钟,P=1400T/9550/60=1400*716/9550/60=1.75KW,此为理想状态,安全系数为1.5-2,所以至少需要3KW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SolidWorks分析受力情况,得出电机扭矩曲线图。最大受力为716570Nmm,约为716NM。选取减速比60的电机, ...

你好,想问下你是怎么用solidworks做这个受力分析的呢,能不能请教一下

网友E:
1.6吨太重了,个人认为不适合用凸轮。应该选用液压缸或者涡轮蜗杆等带有自锁功能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吨太重了,个人认为不适合用凸轮。应该选用液压缸或者涡轮蜗杆等带有自锁功能的机构。

,请问客户不让用气和液,有更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olidWorks分析受力情况,得出电机扭矩曲线图。最大受力为716570Nmm,约为716NM。选取减速比60的电机, ...

大侠,能普及一下用SW怎样做出来的吗?也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有行家指点怎样计算出来最好

网友:
运动仿真里分析的

网友F:
我的计算考虑效率和安全系数要5.5KW 四级电机。用凸轮不能自锁,除非凸轮很大才可以,不建议。

网友:
连杆+丝杆机构怎样

网友(2017-12-14):
看了许多久,还是觉得要找出受力最大的位置有些小复杂,不挑战了。
还是用motio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SolidWorks分析受力情况,得出电机扭矩曲线图。最大受力为716570Nmm,约为716NM。选取减速比60的电机, ...

我算的是611423Nmm。我觉得从动件半圆的大小不一样,力矩的位置也会略有区别吧。或者,层主加了重力?

网友G:
第二次,修改了一下。
马达设定  距离  给定360度,时间2.57秒
力设定  16000N
657344Nmm

网友(点评):
没有人提及启动惯量的问题呢? 这么重的物体启动也是个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第二次,修改了一下。
马达设定  距离  给定360度,时间2.57秒
力设定  16000N

水兄
我也试了下,相同的设定。
最开始 发现我的曲线一直和你的不一样
如下图2
后来觉得你应该是用 相切配合(不是实体接触),所以才这么平滑
我更改后,曲线果然和你的一样了,图1
但是
不论是否平滑,马达的力矩 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设定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不用相切配合,采用纯实体接触,峰值力矩是 1140Nm
比相切,多了近1倍。

我想应该是和 纯实体接触模拟中的变形有关吧,图2中推杆总是会“渗透”到偏心轮中。

凸轮模拟  冗余配合
凸轮模拟

网友:
近休止、远休止圆多大,另外有没有偏距,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水兄
我也试了下,相同的设定。
最开始 发现我的曲线一直和你的不一样

感谢大侠参与讨论
有时间我也试试实体接触。
感觉实体接触的图,马达的力矩有两次0,且后面的0,比凸轮最低点超前一点。
这个应该和实际不付。
你选的材料是哪一个,是不是drydeel那个?我只记得应该选钢,但是默认的好像是塑料。

网友(点评):
恩 实体 材料 必须选AL或者 steel,至少一个 dry 如果选了塑料,大概率算不出来 无法收敛

网友(2018-03-11):
引用 网友F:
我的计算考虑效率和安全系数要5.5KW 四级电机。用凸轮不能自锁,除非凸轮很大才可以,不建议。

同意,用凸轮做顶升,是否自锁是一个关键!

网友(2018-06-05):
@Lixinwu 大侠请看这里

网友(2021-03-16):
楼主想到方法了吗?同样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