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选取被更改透明度的面

楼主(2017-11-14):
RT,想恢复被更改透明度的面,经常鼠标找半天。。。

网友A:
哪个软件你没说

网友:
如果是UG的话,就crtl+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软件你没说

我在SolidWorks专区发的,当然是sw的啊。。。

网友B:
鼠标悬停在透明面的地方,按shift+tab

网友C:
有个比较麻烦的办法,在设计树上右键整体透明,再选面改回来,最后设计树更改透明度。

网友D:
shift+左键,可以直接选中透明区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hift+左键,可以直接选中透明区域

试验了一下,按住shift,点右键(选中透明表面)→更改透明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ift+左键,可以直接选中透明区域

bingo,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验了一下,按住shift,点右键(选中透明表面)→更改透明度

简化了一个步骤,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悬停在透明面的地方,按shift+tab

实践证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比较麻烦的办法,在设计树上右键整体透明,再选面改回来,最后设计树更改透明度。

感谢感谢!这些小技巧多交流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没用!

不会吧,除非你把它压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除非你把它压缩了

我这情况比较复杂,各种镜像,被改的千疮百孔。。。我一按tab就各种漏洞出来了。。。

对了,还有个问题,如何在镜像实体后,隐藏被镜像实体,而镜像出来的实体不会被隐藏

网友:
按住shift,点右键(选中透明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