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热处理时保护精加工表面

楼主(2017-11-14):
各位大神: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诸位,最近公司接到一个紧急项目,其中有个带颈法兰需要热处理,但是法兰密封面已经加工到位,没有余量了,且粗糙度为0.8,问题来了,如果要整体热处理该如何对此密封面进行防护呢?
             按照传统工艺,一般都是先热处理再精加工,但是这次情况特殊,是否有一种涂料可以在热处理时覆盖在密封面上,从而起到保护作用,这种胶经过高温后最好与密封面形成一层膜,方便撕下来。

网友A:
加一层特氟龙的涂层可行么

网友B:
防护的目的是什么?热处理难免还要变形吧,变形能接受,还是就是简单的表面处理?

网友C:
这个放不了的,只要进了淬火炉全部要加到1千多度;或者你自己用气枪火焰局部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护的目的是什么?热处理难免还要变形吧,变形能接受,还是就是简单的表面处理?

这是客户的硬性要求,密封面粗糙度必须保持0.8,但是由必须焊后热处理,所以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不了的,只要进了淬火炉全部要加到1千多度;或者你自己用气枪火焰局部淬火

只是焊后热处理,热处理温度应该在600℃左右,要是能局部热处理我就不发这个帖子了- -!

网友D:
以前做过与密封接触的工件端面已经精加工了,然后做的热处理整体加热,出来之后,表面颜色会变,粗糙度没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层特氟龙的涂层可行么

我刚度娘了一下,特氟龙最多只能耐300℃高温,焊后热处理的温度普遍在600℃以上,搞不定的,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过与密封接触的工件端面已经精加工了,然后做的热处理整体加热,出来之后,表面颜色会变,粗糙度没有 ...

多高的温度呀?没有氧化层吗?

网友:
热处理表面粗糙度不变,但是有形变,平面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有余量,又不能再加工,报废了吧

网友:
试试 豪克能  吧

网友E:
用真空炉热处理,我们这里价格是8-10元/公斤。

网友:
真空热处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高的温度呀?没有氧化层吗?

害怕有氧化层的话可以进行真空热处理,你可以问问你们的加工商有没有相关设备

网友:
热处理也难免会变形,真空热处理试试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不管变形的,只要光亮如原来?对吧。那就可以采取真空热处理或氢气保护热处理等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真空炉热处理,我们这里价格是8-10元/公斤。

这价格的真空度多少?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焊接后去应力回火吧,这个只要控制回火工艺就行了,选择真空炉加保护气体热处理能够保证表面变形的及表面粗糙度的。

网友:
是打算防变形?还是保护密封面不碰伤?目的不明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高的温度呀?没有氧化层吗?

450度左右,会表面会变色的,应该是有氧化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的真空度多少?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有一次我们有十几个焊劲法兰客户退货说硬度低了3-5度。我们就是发到外协热处理厂家用真空炉给我们重调质的。几乎没什么变形和氧化,平面只加工了30-50丝就全部车出来了。

网友:
密封面用铸铁屑保护,零件不大的话,铁箱放铸铁屑,用黄泥封口。

网友:
真空气淬能保护光洁度,但不能保证尺寸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有一次我们有十几个焊劲法兰客户退货说硬度低了3-5度。我们就是发到外协热处理厂家用 ...

哦,我以为你是热处理厂的。你说的真空度应较低的

网友:
焊后去应力退火温度在600摄氏度以上,会有变形的,就算表面粗糙度不变,变形咋办

网友:
包上一层陶土吧

网友:
温度低点,时间长点,防护渗碳或者是防氮化的保护涂料,看手头有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
工艺安排不合理,非得这样做,你要是说被逼到这份上了,我只能说安排工艺的人就是XXXX!

网友:
变形是最大不可控因素。

试试光亮热处理,无变色,粗糙度没影响

网友:
看工件大小,现在就有热处理工艺变形很小很小,如圆10*100L的轴   可控在0.01内,除了颜色有变化外,光洁度不会变

网友:
具体产品,技术要求,加工工艺?问题是说多了就是泄露公司机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