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钣金加工,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7-11-14):
请问附件图片的钣金要怎样加工?

网友:
和你们的钣金加工商沟通比较快

网友:
看似SolidWorks的,先自己看看能不能展开。

网友:
这个是一部分折一部分焊的

网友:
什么材质?有没有量?
如果用铝型材做,是最简单的。

网友A:
你这个图展开后有重叠,部分需要分开加工折弯后焊接。

网友:
不锈钢304

网友:
折弯,焊接

网友:
这个是最常见的门框。折焊结合。

网友:
两个钣金件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展开后有重叠,部分需要分开加工折弯后焊接。

外面一部分和里面的部分分开折弯,然后焊在一起吗?

网友(点评):
都可以,就看你什么拆

网友:
要先想能不能折,能直接折好的,边角焊接一下。不能直接折出来的,就是折完零件拼焊。有加工厂的话,就下车间看一下,问一下

网友:
拼焊,内框需要拆分成两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