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未住形位公差怎么要求...

楼主(2017-11-14):
跟加工商扯皮不清,GB/T1804适用吗?一直以来的困惑,请钣金大神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JB/T6753.1,  JB/T6753.3这个标准更准确一些。

网友B:
适不适应你只要在图纸上写上,未注公差按GB/T1804或JB/T6753.1就适用,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T6753.1,  JB/T6753.3这个标准更准确一些。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JB/T6753.1,  JB/T6753.3这个标准更准确一些。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1804有点高,这个是机加公差,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么高的公差,就写上去

网友D:
1804还是要分等级的,你可以标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4还是要分等级的,你可以标注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4有点高,这个是机加公差,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么高的公差,就写上去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不适应你只要在图纸上写上,未注公差按GB/T1804或JB/T6753.1就适用,没问题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T6753.1,  JB/T6753.3这个标准更准确一些。

刚刚查了一下,这两个标准好像已经作废了。。。

网友E:
一般公差我是这样理解的
1、图纸的所有尺寸,都必须有公差。没有公差的数据是不合理的。都标注的话,图纸就全乱套了,没有重点
2、一般公差是指车间一般工艺、设备能达到的精度
3、超差时,一般不能直接拒收。

所以,你一般公差导定义高了,加工厂是可以找你的。
比如一个平板,大不了激光下料。精度挺高
你要是再用普通床折两道弯。根本保证不了m级。而且你一般不能拒收

可以将精度等级继续降;1804可以用,你可以看标准里面写了
换标准,我也找了很久,,,没有哇。以前倒是干别的行业用HB5800;
重要的尺寸还是要标准公差的,剩下的不做检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公差我是这样理解的
1、图纸的所有尺寸,都必须有公差。没有公差的数据是不合理的。都标注的话,图纸 ...

好吧...谢谢!~

网友:
1804分等级的

网友:
1804是线性公差没有行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