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7-11-14):
硬质合金直槽钻和硬质合金麻花钻什么区别,加工铸铁 硬度200-250HB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A:
直槽钻头可表现出远远优于螺旋槽钻头的良好加工性能,直槽钻头的优势是能够加工出圆度和直线度较高的孔

网友(点评):
直槽钻还真没用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槽钻头可表现出远远优于螺旋槽钻头的良好加工性能,直槽钻头的优势是能够加工出圆度和直线度较高的孔

大侠 ,加工效率方面呢?

网友:
能够获得稳定的尺寸精度和良好的表面质量,加工效率方面我个人认为和螺旋钻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加工效率方面呢?

比麻花钻高的

网友:
直槽钻也叫扩铰刀,加工精度很高,在一些场合可以代替铰刀使用,缺点就是对机床要求很高,要非常严格控制径跳,转速通常在万

网友:
转速通常在万转左右

网友:
麻花钻的要求就要低很多了,径跳0.02以内,孔壁比较粗糙。后续还要铰刀精加工。

网友:
麻花钻通用性好,对孔精度要求不高的,建议用麻花钻,价格相对较便宜

网友:
直槽钻的排屑性能比麻花钻差,整体刚性比麻花钻好,价格相对麻花钻要便宜。

网友:
现在双刃带钻头,也有直槽钻的双刃带导向功能,切削力也比直槽小些,功能没有差异。
直槽钢的优势是棒料成本低些,内冷是直孔的嘛。但也是最大缺点:切屑是往下的,容易存屑在孔里。
优点还有一个,切削力是向下的,所谓“切削力与压紧力方向一样”,而标准钻头和双刃带钻头,实际上切削力上向上的(大进给尤其突出,(小进给是相对最大的向下压力))
切削参数本来就没什么差异,都是用于铸铁和铝材加工。
刀具跳动问题,本来就是越小越好。(刀佛有点评: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