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加热以后墩头,热镦机

楼主(2017-11-14):
原材料是65锰钢无心磨床加工的。然后高频加热以后墩头(左边黑色部分),墩头以后红色部位直径会增大,怎么样才能让红色部位墩头时候不变粗?变粗是不是和加热有关系?

网友A:
如果高频加热长度短一些,可能红色部分变形少一些。

网友:
在红色部分加冷却装置呢

网友B:
不粗才怪。

网友:
非常简单的工艺,红色部分的直径肯定会有点增大,无法避免。

网友:
关键是你现在增大了多少?要求增大在什么范围?

网友C:
先墩压后磨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墩压后磨床加工。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不想再上磨床了,成本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高频加热长度短一些,可能红色部分变形少一些。

是的,但是我们要求红色部分和其他部分要一样粗。有一点粗也不行,不知道装夹的时候用液压缸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粗才怪。

是的,有别的办法吗?元帅

网友D:
加压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压抱死?

我这是这么想的?不知道抱死有没有什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