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驱动电动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7-11-14):
电池组:锂电池,DC12V,容量8000mAh,最大放电电流4A;
马   达:工作电压DC12V,工作电流1.9A,最大电流3.5A;
工作方式是每次使马达工作15~30s;
列位大神,图1和图2两种接法,哪一个更合理一些呢?

网友A:
你咋不先说说你为啥要给那放个二极管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不先说说你为啥要给那放个二极管干啥呢

根据楞次定律,开关断开瞬间(此处开关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电动机线圈会有较大的感应电流,计划在开关短开时使用二极管与电机构成回路,释放电流。不知这样想对不对,这样做有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那个是“续流二极管”。但是你用触点开关时,意义就不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续流二极管”。但是你用触点开关时,意义就不大了吧?

原因是什么呢,请说说呗

网友(点评):
用半导体器件做开关,为了防止被击穿,加上续流二极管。触电开关耐压很高,应该不需要。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点评):
暂时先这样理解吧,多谢多谢

网友(2018-05-16):
有拉普拉斯大侠的qq 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