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轴机械手的仿真动画模拟?

楼主(2017-11-14):
我是靠配合驱动每个自由度,但总是会出现错位,有没有别的方法保证精准可控定位?小弟求大神指教!

网友A:
sw2016有个运动控制器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6有个运动控制器挺好用的

也有用这个,不过还是会出现一些角度不能求解,有没有那种可以定个起始位置的功能?

楼主:
自行顶帖!有没有SW的大神出来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用这个,不过还是会出现一些角度不能求解,有没有那种可以定个起始位置的功能?

还有运动算例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运动算例就可以实现了

谢谢,不过都试过,运动算例在六轴机械手臂上更容易错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都试过,运动算例在六轴机械手臂上更容易错位!

那就是你时间调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