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个暂存机方案

楼主(2017-11-15):
PVB 板,通过链轮的升降 ,暂时存储板子,需要时 再放板,两排滚轮间距是可变的,电机+导轨;帮我看看这个方案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
设计得不错,只是还需要一些检测 和定位的

网友A:
右下角的同步带是做什么用呢,顺带  滚珠丝杠与电机之间是同步带传动,要注意加涨紧调整装置

网友:
物流仓库的循环货架

网友:
设计的很好,叠盘机,可逆,拆盘机

网友B:
两边链轮怎么保证同步?是用双电机还是一个电机加传动轴连接过去?一定要注意同步问题,包括一侧故障或卡住另一侧也要相应停止。还有链轮一般都会加润滑脂,要注意你这个垂直的链轮机构很容易会让油脂滴到PCB板上。有没有考虑过用带附件的同步带结构去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的同步带是做什么用呢,顺带  滚珠丝杠与电机之间是同步带传动,要注意加涨紧调整装置

那个同步带没有画全,旁边又加了一组滚轮,同步带是带动滚轮转动的,没有用到丝杆,有一跟花键轴+电机 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链轮怎么保证同步?是用双电机还是一个电机加传动轴连接过去?一定要注意同步问题,包括一侧故障或卡住 ...

谢谢指导,是单电机,我再琢磨琢磨 带附件的同步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