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了个相机支架有些问题

楼主(2017-11-15):
支架如图,方管的设计是有些失误,为的是拿边角料别浪费
想做一个套在方管上的可以移动的固定夹具
这个应该怎么设计才好呢
现在的是用顶丝,考虑过c形夹具的形式,不过我是用abs板和热熔胶枪粘的,也没法攻丝,c形怕强度不够,夹具只能靠买了
所以利用abs板和热熔胶枪的搭配怎么才能实现呢

网友A:
照现有的云台整啊    你这个算几轴?

网友B:
方管上打一排孔可调整高度,不够还不如去某宝买一个三脚架

网友:
太笨!用光圆

楼主:
这个。。。前提是边角料只有方管额,没办法。。。圆管的话当然方便多了,管箍,顶丝啥的都好说了

网友(点评):
太那看,象你这样,成本也不低

网友(点评):
最开始也想在网上找在网上买,找了半天,其实问题就出在这方管上了,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难道要壮士断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上打一排孔可调整高度,不够还不如去某宝买一个三脚架

打孔就不能实现连续可调了额,并且金属打孔没有夹具和钻床,只希望用现有的材料做个简易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现有的云台整啊    你这个算几轴?

这个额。。。虽然说我这个能三个轴方向都能旋转,但是都不在一个点上,设计失误,考虑过尽可能在一个点上,但空间太小了,手和扳手、内六角都伸不进去了额,类似运动相机go pro用的和行车记录仪用的那种云台我也买了,相机重500g加上后边的线缆,稳定性不太好,相机云台的那种一个球的倒是很理想,就是不好往这个方管上把,自己给自己出难题了

网友(点评):
不错的,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额。。。虽然说我这个能三个轴方向都能旋转,但是都不在一个点上,设计失误,考虑过尽可能在一个点上 ...

其实还挺好的

网友:
弄这个还不如直接去买三脚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