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3000转和1000转时力矩一样吗?

楼主(2017-11-15):
一个功率1kw的伺服,额定转速3000,让它满功率工作时,3000转满功率和300转满功率的力矩一样吗?如果不一样,为什么还有人用伺服配减速机,直接调降低速度力矩不就上去了么?谢谢

网友A:
    在额定转速以下可以恒转矩控制,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不过3000转和300转差距10倍,交流电机变频控制范围能做到吗?普通电机在额定工作点性能比较好,低速性能差的。
    可以比较下各种电机的力矩转速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额定转速以下可以恒转矩控制,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不过3000转和300转差距10倍,交流电机变频控制范 ...

如果1kw,额定5牛米和3000转的伺服,它在2500转带负载时是5牛米?它在300转时带同样的负载,也是5牛米是吗?交流和直流伺服都是恒转矩控制,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1kw,额定5牛米和3000转的伺服,它在2500转带负载时是5牛米?它在300转时带同样的负载,也是5牛米是 ...

   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控制,直流永磁电机,转矩正比于电流,转速正比于电压,交流电机速度是和电源频率成比例。
   具体电机最低转速是有限制的,不过可以做到很低。
   普通电机的使用范围相对伺服会很窄。以前西门子给过几种电机的力矩转速曲线,晚上回去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控制,直流永磁电机,转矩正比于电流,转速正比于电压,交流电机速度是和电源频 ...

谢谢,没事不用麻烦找了,根据你的提示,在网上搜了一下曲线图,大致明白了,早知道先来请教了,之前我DIY的雕刻机,600w交流伺服转速4000扭矩3牛米左右,由于不懂伺服和零件限制,同步轮弄成了1:2的加速机,一边同步轮一边皮带轮,暂时改不了结构。以为遇到特别硬的会自动增加功率,想铣45号钢的。那么伺服转速1000时,同步轮作用下实际主轴转速2000力矩减半就是1.5牛米?想增加力矩,需要换成1:1或更大比例的减速机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事不用麻烦找了,根据你的提示,在网上搜了一下曲线图,大致明白了,早知道先来请教了,之前我DI ...

   额定扭矩3N.m? 要确定现在加工的产品的所需力矩是否超过额定扭矩限制,如果超过,换其他东西也是没有用的。电机功率600w是限制,在额定转速以下,可以额定转矩长时间工作,但不是说速度降低力矩就一定上升,要看负载,如果太大超过限制,就没法工作啦。

网友B:
伺服电机有个参数叫最高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有个参数叫最高输出扭矩。

是的,最大输出力矩3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扭矩3N.m? 要确定现在加工的产品的所需力矩是否超过额定扭矩限制,如果超过,换其他东西也是没有 ...

恩,我刚查了一下伺服最大输出力矩3Nm,未来我换成1:2的减速机,伺服开3000转是3Nm,减速后主轴就是1500转6Nm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要长时间维持6n.m的连续运行,电机需要选择额定扭矩6n.m的,现在的可能只在很短时间内达到6n.m

楼主:
好的,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