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工件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

楼主(2017-11-15):
影响工件最终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除了数控机床自身的原因以外,还应从合理的加工路线设置、刀具的选择和正确安装、切削量的合理选择、编程的技巧以及尺寸精度快速控制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一、编程技巧

数控编程是数控加工最基础的工作,工件加工程序编制的优劣直接影响机床最终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可以从巧妙的使用固有程序、减少数控系统的累积误差、灵活运用主程序和子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1、灵活运用主程序与子程序

在进行复杂模具加工中,一般采用一模多件的形式进行加工。如果模具上有几处相同的形状,应灵活运用主程序与子程序的关系,在主程序中反复调用子程序,直到完成加工。不仅可以确保加工尺寸的一致性还可以提高其加工效率。

2、减少数控系统的累积误差

一般使用增量方式进行工件的编程,是以前一点为基准进行加工的,这样连续执行多段程序必然产生一定累积误差,所以在程序编制时尽量使用绝对方式进行编程,使每个程序段都以工件原点为基准,这样就能减少数控系统的累积误差,保证加工精度。

二、合理的设置加工路线

合理的设置加工路线和加工顺序是优化工件加工程序编制的重要基础。可以从加工轨迹方面和进刀方式方面加以考虑。

在进行工件数控铣削加工时,要结合工件的工艺性要求去选择合适的进刀方式,以确保工件的切削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在铣削平面工件外轮廓时,应安排好刀具的切入、切出路线。尽量沿轮廓曲线的延长线切入、切出,以免交接处出现刀痕。同时在铣削加工中应根据工件情况选择顺铣还是逆铣。

三、刀具的选择和正确安装

不论是数控加工还是普通加工,刀具因是直接作用于工件的,所以它的选择和安装时工件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最主要的因素。特别是工件在数控加工中心上加工,刀具事先都储存在刀库中,一旦开始加工不得随意更换。所以刀具选择总的原则是:安装调整方便、刚性好、耐用度和精度高等。

四、切削用量的合理选择

切削用量的确定是数控加工工艺的重要内容,它的大小是机床主运动和进给运动的重要参数,对工件加工精度、加工效率以及刀具磨损有着重要的影响。切削用量的选择包括切削速度、背吃刀量以及进给量。基本的选择原则是:在刚度允许的条件下,粗加工取较大的切削深度,以减少走刀次数,提高工件生产率;精加工一般取较小的切削深度,以获得较高的表面质量

网友:
工件的夹持刚性好,加工的效率会提升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