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工具的曲线曲率

楼主(2017-11-15):
一个工件,表面加工有曲线槽,是由多条曲线组成的,想测一下各条曲线的曲率,请问哪里有相关仪器?我在河北,最好是附近地区。

网友:
用三坐标应该可以

楼主:
三坐标或CT扫描仪应该都可以,请问一下哪里有相关设备?或是什么单位,能对外使用的?

网友:
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投影仪,2.5次

网友:
带测量曲率功能的三坐标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