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卡扣的设计尺寸公差求助

楼主(2017-11-15):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类似塑料卡扣的结构,一次性使用,目的是抱紧一根直径3mm的轴,简单方便。

材料优选PP(主要是考虑市面上的密封水杯类似结构较多,比较常规),大概想法见下图所示,因为之前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相关尺寸和公差不很熟悉,求助各位大神, 折合连接的地方尺寸如何设计,还有公差如何选择?如有设计图纸参考,不胜感激。

网友:
此连接处的胶位厚度暂预留0.2,等模具完成后,试模时边试模,边试样品,边请模具师傅在机台中修此处胶位。一直到OK!  调模要求:产品结合线一定不可在此处!

网友:
在悬臂根处加一个小圆角,避免断掉; 在卡扣过盈的地方留有余量,不要太紧, 在试模时发现过盈量太小,可以通过抛光处理,产品上加胶;这个量需要具体的修模调试来完成。

网友A(2018-09-06):
楼主的这个设计最后怎样了,卡扣好使么?

楼主(2019-01-07):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设计最后怎样了,卡扣好使么?

这个结构最后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最终被Pas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最后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最终被Pass了

我提个建议,可以参考固线器;

一般用来抱轴类物体,不是直接圆柱面配合,
而是使用一块薄筋板,让筋板向上凹变形,从而抱紧。

欢迎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