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安装悬臂太长会不会抖?

楼主(2017-11-15):
如图所示机械手夹爪机构,我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导轨的安装,我现在的安装是直接在支架上面焊接板块攻牙安装导轨,这种方式以前也用过,感觉精度不是很高,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第二个问题,升降机构我用的模组,但是悬臂有700长,负载其实很轻,不到50g,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会不会抖,大家有这样用过的吗?请求社友给我点意见

网友:
这个是否复合直线模组的要求,可以算的。看起来有点悬

网友:
肯定抖。
你看交通岗的红绿灯,和你的结构一样的,风一刮抖的和地震一样

网友:
看直线模组说明书可以带多少负载,距离多少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焊接件去应力,上加工中心,加工导轨面,精度有保证。
第二个问题:计算是否合适。另外连接接触面小了,连接面尽可能大。ANSYS Workbench计算下。

网友:
滑块间距放大  然后就是查滑块的惯性矩和 做力学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焊接件去应力,上加工中心,加工导轨面,精度有保证。
第二个问题:计算是否合适。另外连接接 ...

同意楼上建议,从图中看出 50×50mm,700mm长方管应该不会抖动,主要需要校核模组驱动载荷和承受弯矩载荷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建议,从图中看出 50×50mm,700mm长方管应该不会抖动,主要需要校核模组驱动载荷和承受弯矩载荷 ...

其实是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用的确实是50x50的方通,我用的是上隆的模型,上面有提供悬臂的长度和负载,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C:
空间位置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将旋臂另一端也固定到直线导轨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是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用的确实是50x50的方通,我用的是上隆的模型,上面有提供悬臂的长度和负载, ...

方管及其他悬臂连接件的重量你需要核算一下,我初步算了一下方管的重量,应该在3kg左右,悬臂重心距离模组距离就认为是400mm,那校核结果是满足要求的
其实个人感觉40×40mm的方管强度就够了,悬臂不算长,而且负载也不大,不过电机要选有抱闸的,毕竟垂直升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位置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将旋臂另一端也固定到直线导轨上吗

就是空间不够,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及其他悬臂连接件的重量你需要核算一下,我初步算了一下方管的重量,应该在3kg左右,悬臂重心距离模 ...

谢谢点拨,准备用40x40铝型材加个方套固定

网友:
要看负载的,负载满足要求一般不会

网友D:
   这个按道理是不会抖的但是主要就是看你的模组采购的合不合理,是不是超出了模组本生的承受范围,需要的话您可以找我我这边是台湾SATA模组的。

网友E:
如楼主所述负载50g的话,承载不是问题,抖动除了与负载有关系外,还与执行器的加减速有关,(如加速度很大,就会产生明显的抖动),要调节缓起缓停。同时,700的悬臂运动中本身质量也是负载,所以悬臂尽量做到低质量高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按道理是不会抖的但是主要就是看你的模组采购的合不合理,是不是超出了模组本生的承受范围,需要的 ...

你是不是卖模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楼主所述负载50g的话,承载不是问题,抖动除了与负载有关系外,还与执行器的加减速有关,(如加速度很大 ...

是的,悬臂准备用铝型材,比较轻

网友F:
直线模组能承受这么大的扭力吗

网友:
只能代价化上去,引用负公差的模组

网友:
导轨支架最好在龙门加工中心铣一下 保证平面度 会比较可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悬臂准备用铝型材,比较轻

钢的密度7.8,弹性模量210Gpa ,铝的密度2.7,弹性模量70Gpa ,所以仅仅改变材料就想改变刚性,层主想多了。

网友(点评):
用铝型材,目的是增加 惯性矩 ,抗弯 抗扭,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钢的密度7.8,弹性模量210Gpa ,铝的密度2.7,弹性模量70Gpa ,所以仅仅改变材料就想改变刚性,层主想多 ...

主要铝的质量轻,减小负载,负载太重,力矩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钢的密度7.8,弹性模量210Gpa ,铝的密度2.7,弹性模量70Gpa ,所以仅仅改变材料就想改变刚性,层主想多 ...

横梁的刚性用铝型材没什么问题,主要滑块那个地方能承受的力矩不够

网友H:
竖向的立柱可以换种方式,稳妥为主,横臂个人建议你用长方形方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卖模组的

  是的。本人是代理台湾SATA模组的。像您这种的模组结构是符合的,但是要看模组本身所承收的范围和质量。需要的话您可以加我QQ:101379574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线模组能承受这么大的扭力吗

可以的

网友:
模组上的臂问题不大,毕竟产品轻。至于模组的支架,一定有问题,模组一定会有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竖向的立柱可以换种方式,稳妥为主,横臂个人建议你用长方形方管。

你觉得立柱换哪种最合适呢

网友:
建议加大滑块距离,模组的滑座加长,我们是生产直线模组的厂家

网友I:
前段时间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前期都认为没问题,后期提节拍抖的厉害,现在绞尽脑汁的想加导轨的方案。

网友J:
悬臂那个模组应该没什么问题,焊接装线轨那块,如果不考虑成本,要求高,就得焊接,退应力 然后再加工。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将架子整个放倒,线轨子口做好装上,先焊接第一根,然后把滑块和连接板装上,第二个板先焊一个点,然后走滑块整体走,走不动就敲平,能走之后,边走边焊。焊接师傅手艺好 就没问题的。

网友:
担心 悬臂 桡度的话,用型材,增加h,或者 增加一个斜拉支撑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焊接件去应力,上加工中心,加工导轨面,精度有保证。
第二个问题:计算是否合适。另外连接接 ...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段时间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前期都认为没问题,后期提节拍抖的厉害,现在绞尽脑汁的想加导轨的方案。

以前做过悬臂,滑块要用的多才会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悬臂那个模组应该没什么问题,焊接装线轨那块,如果不考虑成本,要求高,就得焊接,退应力 然后再加工。如 ...

谢谢你的回复,以前用过这样的焊接架装导轨,但是感觉都不是很好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做过悬臂,滑块要用的多才会结实

还有一个方法的,支架那里可以做一个加强筋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两边全部加直线导轨稳定性肯定满足要求,只不过成本会增加不少。完了在软件里边应力分析,看一下具体那个地方受力不均匀就需要修改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