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紧缸内部结构

楼主(2017-11-15):
请问大神们这种锁紧缸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有两种,一种是碟簧锁紧,液压打开,只有一路管道,你这个应该是,里面有一定数量的碟簧,没有液压力的时候,碟簧锁紧机芯,长时间后碟簧可能疲劳;另外的是液压打开,液压锁紧,有两路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一种是碟簧锁紧,液压打开,只有一路管道,你这个应该是,里面有一定数量的碟簧,没有液压力的 ...

请问大神有没有类似这种的结构图呢

网友(点评):
https://wenku.baidu.com/view/0ee49774336c1eb91a375dc8.html 看这个,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有没有类似这种的结构图呢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钢啊?看不出来是神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钢啊?看不出来是神马机构

轧机锁紧缸

网友:
轧机横移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