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紧固——双螺母在频繁往复运动经常松动

楼主(2017-11-15):
设备节拍在5s左右,一天少则运行8小时,多则运行12小时,频繁往复运动,经常出现螺母松动。这些地方在调试设备时需要调节螺纹深度,调节好后再用螺母并紧,可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松动导致定位不准,或者气缸活塞杆位置变动磁环无法感应。请教下各位是否有更好的方式锁紧,既可以方便调节又能较好防松。(目前准备采用加弹垫,效果有待验证)

网友:
锁紧螺母不可以吗?

网友A:
止动垫圈试试,或者对顶螺母

网友B:
六角螺母径向过半径割开口槽,再在轴向钻个螺孔,锁死

网友(点评):
正解,不过你怎样说社区可能很多人不明白

网友(点评):
对,在有些数控车床的拉杆锁紧螺母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已经表示听不懂了,画个示意图?

网友:
可以试试nord-lock

网友C:
买那种防松螺母,有些贵

网友:
乐泰螺纹胶,专治松动问题

网友D:
看成本了,成本要求高可以用普通的防松螺母或者螺纹胶,要求不高可以用NordLock的防松垫片或者HardLock的防松螺母

网友:
强制锁定,如用止动片

网友:
这样连接处,如果自己做零件就用细牙连接,再加个螺母并紧,气缸活塞杆的外螺纹也都是细牙的

网友:
有空间的话,可以再增加一个螺帽,两个螺帽互相挤死就好了,不会松动的

网友E:
双螺母中间夹个王八垫。

网友:
抹点螺纹胶也可以啊

网友:
可以考虑hardlock螺母,号称永不松动的螺母。

网友:
楔子与锤子二合一的螺母
“Hard Lock螺母”的构思十分简单,就是在螺母与螺丝之间揳入楔子以发挥防止松动的作用。但是,若在施工现场将楔子一一揳入要使用的螺母,则既没有效率也不现实。怎样才能使螺母具备有楔子的功能呢?若林进行了一番冥思苦想。
他想到的方法,是在一个螺丝钉上使用呈“凹”“凸”形状的两种螺母。下方呈凸状的螺母,在加工时中心稍许错动(偏心加工),起到楔子的作用。上方呈凹状的螺母,则不作偏离中心的加工(圆形加工),于是形成了锤子揳打楔子的功能。这样的两个螺母合二为一,松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如有空间,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用胶效果不好,希望有可靠的方案

网友:
加制动垫试试,

网友:
最简单最可靠,打个销子。

网友:
精密调节螺母

网友:
日本哈的洛克螺母,永不松动的螺母!高铁都在用!

网友:
螺纹胶主要作用是低压密封,不是防松

网友(点评):
螺纹紧固胶与螺纹密封胶是不一样的

网友F:
简单实用就是两个螺母对拧互锁

网友G:
根据这个原理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往复运动部位是否会旋转?如果会要加导向机构。不会旋转就是调试装配时锁紧力度不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六角螺母径向过半径割开口槽,再在轴向钻个螺孔,锁死

就是抱紧的定位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抱紧的定位环呗

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misumi有现成的 只要5RMB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角螺母径向过半径割开口槽,再在轴向钻个螺孔,锁死

我这边一般用的螺母 M3-M8比较多,螺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实用就是两个螺母对拧互锁

图片使用原理实际就是两个螺母对顶,螺杆连接的另一端都是拧在螺纹孔,然后又并的螺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六角螺母径向过半径割开口槽,再在轴向钻个螺孔,锁死

是的,十年经验的模具工表示很赞同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这个原理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我一般是用在大螺母上的  像 砂轮砂轮片持刀盘压盖有正反转的地方,螺母大相对来说好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十年经验的模具工表示很赞同你的意见。

我这边M5-M8较常用的螺母感觉小了点不好做这样

楼主:
感谢各位 建议,根据我实际情况,感觉 您说的这个比较简单方便,准备淘宝买点回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种防松螺母,有些贵

感觉用放松螺母应该也比较方便 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成本了,成本要求高可以用普通的防松螺母或者螺纹胶,要求不高可以用NordLock的防松垫片或者HardLock的防 ...

我在淘宝查了下 您说的这种垫片也不是很贵,准备买来试试,简单方便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建议,根据我实际情况,感觉 您说的这个比较简单方便,准备淘宝买点回来尝试下

淘宝上假的比较多……楼主擦亮眼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假的比较多……楼主擦亮眼睛吧

淘宝别的不知道, 反正上面卖轴承假的比真的多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查了下 您说的这种垫片也不是很贵,准备买来试试,简单方便

上MISUMI买,淘宝上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止动垫圈试试,或者对顶螺母

是的,止动圈与对顶螺母为不二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角螺母径向过半径割开口槽,再在轴向钻个螺孔,锁死

请问是径向锁紧螺母吗?

网友(2018-05-22):
引用 网友B:
六角螺母径向过半径割开口槽,再在轴向钻个螺孔,锁死

改造成弹性紧固套似的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螺母中间夹个王八垫。

气缸轴上没有槽,王八垫片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实用就是两个螺母对拧互锁

他现在就是个双螺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角螺母径向过半径割开口槽,再在轴向钻个螺孔,锁死

怎么锁死呢,扳手都下不去吧

网友:
碟形垫圈或者试试螺帽加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