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格的铝瓶子,请问如何抛光呢

楼主(2017-11-15):
三种规格的铝瓶子(规格如下图),如何抛光呢,请各位前辈指教,用什么设备比较合适?

规格

规格

谢谢各位前辈指导,感谢感谢

网友:
量不大,用砂轮机式样的简单抛光机靠手艺保证就是

网友:
有这种专业定制的抛光自动化产业,你这种圆桶壮的很成熟的技术了,数模我都有

网友(点评):
无心磨那样吗?

网友:
少来少去自己用抛光机做做就行,量大就要上自动化了,费用也高

网友:
有限的规格,量大可以上专门的模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