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型螺帽在这个结构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11-15):
小弟正在学习一些结构的设计,如图所示,从某网上下的一个案例,不太明白里面的“精密U型螺帽 ”是干嘛用的?看着模型中上下两个轴承外面都有挡板啊,不知道还要这个精密U型螺帽 干嘛用,还望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什么情况?违规了?还是?怎么没发出去呢?

网友A:
锁紧螺母,顶住轴承内圈

网友:
不知道这个装哪里的。。。。

网友:
应该是抱箍钢丝绳用的吧

网友B:
其实就是非标螺母,比较精密,很高大上轴向紧固定位元件

网友(点评):
并不多高大上,很多设备里都用这个做轴向定位,尤其是一些内圈是圆锥的轴承

网友C:
锁紧螺母,紧固轴承内圈

网友:
微信小程序看不到图片?

网友:
锁紧螺母

网友:
锁紧螺母

补充内容 (2017-11-17 11:50):
带自锁的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紧螺母,顶住轴承内圈

但是从这个结构来看,不需要锁紧螺母内圈啊。想不明白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非标螺母,比较精密,很高大上轴向紧固定位元件

但是从这个结构来看,感觉应该是不需要在下面加一个紧固啊,轴承下面有挡板,竖直方向又不需要这个螺母来定位,想不明白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紧螺母,紧固轴承内圈

但是从这个结构来看,不需要锁紧螺母内圈啊。想不明白有什么作用。还望大神指点啊

楼主:
但是从这个结构来看,感觉不需要锁紧螺母内圈啊。想不明白有什么作用。忘大神指点

楼主:
但是从这个结构来看,不需要锁紧螺母内圈啊。想不明白有什么作用。望大神指点

网友D:
为什么会叫精密U型螺母?而不是锁紧螺母

网友:
紧锁,定位

网友E:
锁紧螺母主要起到转轴轴向固定的作用,防止上方转盘长时间运行引起转轴上下窜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叫精密U型螺母?而不是锁紧螺母

U形螺母(螺母周围有槽)需要用勾头扳手扭才行,锁紧螺母的话普通扳手也可以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紧螺母主要起到转轴轴向固定的作用,防止上方转盘长时间运行引起转轴上下窜动

明白了 ,多谢!

网友:
锁紧螺母,MISUMI上参考轴承座组件

网友(2023-10-13):
一个厚度相对小的锁紧螺母

网友:
锁紧螺母,紧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