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水泵用清洗剂

楼主(2017-11-15):
请教一下哪种除油污的清洗剂适用于100bar的高压水泵,水是循环的,所以清洗剂要不腐蚀泵,阀,管路,轴承等,同时又有好的去除油垢的效果。

网友:
哎呀,这种清洗剂淘宝上很多的,我已经买过

网友A:
这么高的水压,一般的油污都会被冲掉的

网友B:
型号:JQ-118
品名:管道油污清洗剂
1.能迅速清除油仓、输油管道、石油加工设备、铜趐片等机械设备上的重油、蜡油、渣油、油泥、原油等,溶油能力强,
2.对各种金属钧无腐蚀,可反复使用,不易燃、不易爆,属环保型产品,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水压,一般的油污都会被冲掉的

所以我特别强调了是油垢啊,比较难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JQ-118
品名:管道油污清洗剂
1.能迅速清除油仓、输油管道、石油加工设备、铜趐片等机械设备上的 ...

好详细,谢谢。

网友:
我们有,不过价格可能会小贵

网友:
最实用还是热水冲洗

网友(2018-04-11):
油污清洗一般重点是加温,或者具有强脱脂能力的清洗剂,不知道您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没解决的话,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hl_zhaominglu@163.com

网友(2018-11-08):
除油,特别是很厚的油垢,既然你用高压冲,属于机械剥离,油剥离下来还是油,油还会冲到产品上,加油水分离也不见得有效,所以最好分两步,先高压机械剥离,然后再用清洗剂,否则你的清洗剂很快就会报废,腐蚀泵的问题基本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