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不同材质Φ27怎么连接比较方便,又好用?

楼主(2017-11-15):
如图,管子是用于燃烧烧嘴用的,为了节约成本,现把前面那节做成310s,后面用普通镀锌水管,但问题来了,怎么将两管简单方便的连接起来,要可拆装的?
个人想法:方法1、用两端焊接式的焊母套,但焊接费时费工,跟310s焊接那头因为不同材质会影响焊接强度,用久会脱焊。
                  方法2、310s那头攻内牙,水管那头套外牙,但供后310s管壁厚变薄影响使用。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都攻外螺纹,中间加个套,套是内螺纹,如果是标准螺纹有标准件卖

网友(点评):
不错的选择,M27

网友B:
要考虑密封性和液压的压力,还是对接焊起来稳妥

网友:
那就两个连接管头都攻外螺纹,用内螺纹的连接套来连接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橡胶夹

网友C:
楼主来和我接一天水管,然后写个1000字的体会

网友:
也可以直接两个套口,可以用锥管扣还能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攻外螺纹,中间加个套,套是内螺纹,如果是标准螺纹有标准件卖

两头用卡套可以不,我这个有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密封性和液压的压力,还是对接焊起来稳妥

对焊不好拆装,不同材质抗疲劳性不好

楼主:
不好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来和我接一天水管,然后写个1000字的体会

打打字还可以,动手就

网友:
最省心的就是套扣加内丝对接

网友:
要反复拆装的话,考虑管螺纹,或者空压机那种快速接头

网友:
可以试试液压油管的连接方法。

网友:
再增加一个图中紫色的焊接式管接头,接头体和焊接接管根据焊接的钢管选取不同的材料

网友:
管子攻丝英制管螺纹丝,然后配管螺纹罗母

网友:
卡套式管接头由三部分组成:接头体、卡套、螺母。当卡套和螺母套在钢管上插入接头体后,旋紧螺母时,卡套前端外侧与接头体锥面贴合,内刃均匀地咬入无缝钢管,形成有效密封。可以重复装,管子别太硬。
公称压力:25MPa--40MPa
适用温度:≤450℃
适用介质:油、水、气等非腐蚀性或有腐蚀性介质

网友:
内牙直通接头

网友:
如果用碳钢管算节省,看图,并没有节省多少材料,而且还要增加工序,成本反而高了!弯头采用带螺纹的,管子也一端做螺纹,不管你用什么材料的管,都比你那方案要省。

网友(点评):
估计主要还是考虑到310s可以在高温下持续作业吧

网友:
dn20直通管箍可行吗?

网友:
也就攻外螺纹加连接套

网友:
加外螺纹连接套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