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毛刺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7-11-15):
激光切割机技术是如何处理毛刺问题的,有些客户在使用激光切割机加工钣金时,切割出来的工件效果非常不理想,且毛刺非常的多,然后很多客户就开始怀疑激光切割机产品的质量问题,其实不然。金属激光切割机的切割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技术问题,其加工的材料别会产生毛刺。

  毛刺只会产生在金属切割中,非金属切割中不存在毛刺问题。毛刺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毛刺就是金属材料的表面过多的残渣颗粒。如果一件材料出现了毛刺,那么这件材料就可以定性会次品了,毛刺越多,那么质量自然就越低。
  激光切割机的工作原理,技分析得出了其产生毛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一、光束的焦点的上下位置出现偏差。解决办法:调整焦点的位置,根据其产生的偏移位置进行调整。

  二、机的输出功率不够。解决办法:检查激光切割机的工作是否正常。不正常则需要及时修理维护。如果正常则要检查输出数值是否正确。

  三、切割机的线切割速度过慢。解决方法:及时调整并提高线切割速度。

  四、切割机的辅助气体的纯度不够。解决方法:解释提高辅助气体的纯度。

  五、切割机的激光束的加点发生了偏移。解决方法:进行焦点的调试,及时的进行调整
  六、激光切割机运作时间过长而产生的不稳定。解决方法:关闭机器重启并让机器休息。
  金属激光切割机是一部精密的机器,操作也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往往一个数据的错误就会造成其的工作运行的不正常,因此在工作中要严密精细,减少和避免出现错误。

  激光切割机加工钣金出现毛刺的主要原因;当激光切割机在加工工件时,激光束照射工件表面产生的高能量使工件表面迅速汽化,并且蒸发,来实现切割的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核心的装置,我们必须要重视,就是辅助气体。辅助气体就是在当工件照射面气化后,吹掉工件表面的熔渣,如果不使用辅助气体的话,熔渣冷却后,就会形成毛刺附在切割面上。这是形成毛刺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设备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有就是参数设定因素,所有当客户在购买激光切割机后,一定要专业的操作员调试好设备。

  激光切割机加工钣金出现毛刺的解决办法;
  1.一定要装备空压机,使用辅助气体来进行切割。
  2.找专业的操作员调试激光切割机参数,直到正常为止。

网友:
感觉激光切割出现毛刺多半是设备和加工件不匹配

网友:
覆膜切割毛刺比较多,一直没办法解决

网友:
喷砂如何?

网友:
我正为此事犯困。谢谢

网友(2018-09-18):
毛刺有多方因素影响,切割速度、功率大小、气压大小、气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