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造HD公司出的HPG谐波行星减速器

楼主(2017-11-15):
Harmonic Planetary Gears(简称HPG)系列的减速器从字面意义上翻译就是叫谐波行星减速器。当然我量的输出面盘直径110的地方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失误。实际正如你所说转动的是内圈,大概是盘径80毫米的那道会转动。外壳是钢壳加固的。HPG通常输出端那头使用一道薄壁柔性齿圈,为了很好的容纳固定这颗硕大的齿圈需要很大的一个座圈。有了这个先天的大座圈那基本无法使用普通轴承了,所以顺势把普通轴承也改了,改成交叉滚柱的转盘轴承。所以谐波行星减速器是一种骡子设计。既客服了两者的有点也保留了两者缺点。但是精度与刚性都非常不错。日本人采用这类减速器与伺服马达厂大量协作,运用很广。

网友:
价格便宜不了

网友:
输出面径这么大,如何固定呢

网友:
确实比起单纯的行星要薄很多啊。

网友A:
有国产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国产的吗?

我们就做国产的,外型、连接尺寸和HD公司是一样的,但内部结构不一样,我们是用的我们的专利产品偏心差齿滚压式结构,在保证精度相同的情况下强度是HD公司谐波减速器的2-3倍。我们的减速比是50-200。

网友(点评):
点赞!继续做大做强达到世界级水准。

网友(2019-04-28):
引用 网友B:
我们就做国产的,外型、连接尺寸和HD公司是一样的,但内部结构不一样,我们是用的我们的专利产品偏心差齿 ...

这么厉害,那个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