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内孔加工的因素

楼主(2017-11-15):
内孔加工工艺:
   在机械加工中,根据孔的结构和技术要求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这些方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实体工件进行孔加工,即从实体上加工出孔;另一类是对已有的孔进行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非配合孔一般是采用钻削加工在实体工件上直接把孔钻出来;对于配合孔则需要在钻孔的墓础上,根据被加工孔的精度和表面质量要求,采用铰削、镗削、磨削等精加工的方法作进一步的加工。铰削、镗削是对已有内孔进行精加工的典型切削加工方法。要实现对内孔的精密加工,主要的加工方法就是磨削。当内孔的表面质量要求很高时,还需要采用精细镗、研磨、珩磨、滚压等表面光整加工方法。

由于孔加工是对零件内表面的加工,对加工过程的观察、控制困难,加工难度要比外圆表面等开放型表面的加工大得多。

刀具对内孔加工的影响:
1、内孔加工刀具多为定尺寸刀具,如钻头、铰刀等,在加工过程中,刀具磨损造成的形状和尺寸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被加工孔的精度。
2、由于受被加工孔直径大小的限制,切削速度很难提高,影响加工效率和加工表面质量,尤其是在对较小的孔进行精密加工时,为达到所需的速度,必须使用专门的装置,对机床的性能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刀具的结构受孔的直径和长度的限制,刚性较差。在加工时,由于轴向力的影响,容易产生弯曲变形和振动,孔的长径比(孔深度与直径之比)越大,刀具刚性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就越大。
4、内孔加工时,刀具一般是在半封闭的空间工作,切屑排除困难;冷却液难以进入加工区域,散热条件不好。切削区热量集中,温度较高,影响刀具的耐用度和钻削加工质量。

网友A:
这么多加工工艺中,孔是最好做的了

网友B:
用内冷刀具,切削液直接到刃口,很成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加工工艺中,孔是最好做的了

3.175mm的孔,钻6米长...
6.35mm的孔,9.8米长...
表面粗糙度都是0.8,位置度0.06,你感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加工工艺中,孔是最好做的了

最近做的一个孔,脑袋都大了,粗糙度一直不稳定,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冷刀具,切削液直接到刃口,很成熟了

切削液是到刃口了,但是还是能遇到一些特殊工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75mm的孔,钻6米长...
6.35mm的孔,9.8米长...
表面粗糙度都是0.8,位置度0.06,你感受下

要求太苛刻了,设计人员心理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太苛刻了,设计人员心理是否有问题啊

那东西是检测的,要过高压高热区域,通过油气检测
粗糙度不够容易堵塞,另外还有很多考虑,当然,包括那群想不开选手瞎搞。
地质大学的那些人本来就喜欢乱弹琴。

网友:
变态了,无法达成

网友:
楼主推荐的加工办法很好,但还有一些未提及,比如说电加工(电脉冲或线切割)和激光切割,目前我们公司部分产品慢丝控制精度等级在6级左右,还是精度比较高的,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做的一个孔,脑袋都大了,粗糙度一直不稳定,找不到原因

楼主可以说说碰到哪些孔的加工头疼,说不定可以集思广益,也可以让不明白的人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说说碰到哪些孔的加工头疼,说不定可以集思广益,也可以让不明白的人学习学习

就是正常的内孔加工,两个台阶分别是D19和D23,一刀活,先加工23的孔再加工19的孔,23的孔不蹦刀,19的孔就嘣刀,很小的那种,一样的转速,进给,和余量,主轴和刀具都可以出水的,怎么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正常的内孔加工,两个台阶分别是D19和D23,一刀活,先加工23的孔再加工19的孔,23的孔不蹦刀,19的孔 ...

D23孔加工长度多少呀?

"23的孔不蹦刀,19的孔就嘣刀,很小的那种"是指刀具崩刃吗?

用的是镗刀加工吗?

网友D:
崩刃的前提
1.过快的进给;
2.过大的切削余量;
3.局部较高的硬度;
我觉得1和2都不是问题,建议先做19的孔,再做23的孔,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23孔加工长度多少呀?

"23的孔不蹦刀,19的孔就嘣刀,很小的那种"是指刀具崩刃吗?

内镗刀是整体硬质合金的,不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崩刃的前提
1.过快的进给;
2.过大的切削余量;

层主想到的因素,我都想到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很久,结果方向错了,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这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层主想到的因素,我都想到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很久,结果方向错了,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这些

最近有事,没有来得及登录论坛,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有事,没有来得及登录论坛,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必须解决,要不老板会吃了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解决,要不老板会吃了我的

哈哈哈,可以不惜赐教一下解决方案吗?

网友:
乍得我每次都晚几天看到新信息?
镗刀什么型号的?什么参数,崩刃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