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主轴才能上下运动

楼主(2017-11-16):
      图片中电机通过带传动带动主轴作旋转运动,底部银灰色的盘子与主轴是活络铰接。问题来了,如果主轴作旋转运动的同则时,还要带着盘子一起作上下运动,这个机构怎么设计?

网友:
花键

网友(点评):
好大的眼睛

网友A:
可以参考钻床主轴结构

网友(点评):
经典机床结构之一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极是

楼主:
能说说动力来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钻床主轴结构

钻床上是连同电机一起上下的,这里电机还动

网友(点评):
真去了解钻床了吗?,我说的是台钻床。

网友:
凸轮机构

网友:
要保持旋转和升降同时进行恐怕要两套动力,一套螺旋升降,一套旋转

网友:
凸轮、滚珠导向轴

网友:
下面为什么要铰接?你想用一个动力实现旋转和上下,只有螺旋幅了

网友:
参照水平机器人的Z轴呢

网友B:
防旋转的螺旋升降器见过没?中间就一根开键槽的丝杆,油封盖出口的位置弄个键限制他转动就行了

网友C:
旋转速度多少?上下运动速度多少?

网友(点评):
速度60转/分钟,升降1分钟一个来回

网友:
滚珠花键,既可旋转又可直线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转速度多少?上下运动速度多少?

嗯,要先了解速度,以及行程,负载。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升降旋转

网友(点评):
这介可以有,就是结构太散了一点。

网友D:
可以不用皮带轮吗,直接电机与主轴直连带动他旋转,主轴上端弄一个螺纹副让他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用皮带轮吗,直接电机与主轴直连带动他旋转,主轴上端弄一个螺纹副让他上下移动

那样高度不够

网友:
能否考虑多加一个电机加一个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速度多少?上下运动速度多少?

丝杆的动力结构怎么设计好?

网友(点评):
丝杆位置固定只旋转,母滑块动?母滑块位置固定只旋转,丝杆动?怎么好?不能说怎么好,看工况要求。

网友:
只有一个动力,主轴要换成带螺纹的,这样才能在旋转的时候通过螺纹上升

网友E:
不是特别理解你的意思,旋转速度和上升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点评):
专用件吧?哪个设备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床上是连同电机一起上下的,这里电机还动

不是,我记得有个杆,往下拉钻头就会往下

网友(点评):
是的,有具体结构图片之类吗?

网友:
滚珠花键

网友:
可以参考台钻那种花键结构,但必须要两个动力源。一个旋转一个往复运动。

网友:
数控机床的伺服控制系统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特别理解你的意思,旋转速度和上升速度有要求吗

单独控制,可以同时运动,也可以单独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旋转的螺旋升降器见过没?中间就一根开键槽的丝杆,油封盖出口的位置弄个键限制他转动就行了

但有时还要主轴升降和旋转同时运动

网友:
滚珠花键可以做到

网友:
如下图结构
可以 不转动,直线上升
也可以边转动,边上升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试试六方轴吧,很便宜哦

网友:
再加气缸导轨

网友:
滚珠丝杠花键复合体

网友:
螺旋丝杆。但是,装螺旋丝杆的的动力要装在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床上是连同电机一起上下的,这里电机还动

小台钻吧

网友(点评):
原理上也只能这样,但具体结构还得提供一下。

网友:
有现成的卖,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用皮带带动的,杆是螺杆,皮带缠绕在螺纹上,电机正反转带动杆转,同时杆上下动。但是你这个下面有个圆盘,想要止动是个难点

网友(点评):
重量有些200Kg

网友:
可以参考目前按压式的那种油性笔的结构哦,那种笔也是旋转带上下的。

网友:
首先想到的是类似发动机的凸轮机构,动力来源的话在主轴上加圆锥齿轮来改变旋向带动凸轮转动

网友:
凸轮轴应该可以实现   上下移动的距离有多远

网友:
滚珠丝杆可以实现吗,电机不动

网友:
如果架子上带螺纹,电机随主轴上下动。这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电机不能动的话,就要把带传动给改了

网友:
这种机构一般都是设计两种运动结合的方式去控制,侧方丝杆升降,中间旋转结构。第二种情况就是通过齿轮机构与涡轮蜗杆机构结合用同一个电机带动实现上下与旋转运动,只不过里边计算量很打,在实际中机构也复杂

网友:
参考四轴机器人

楼主:
这个可是旋转与直线二个运动的轨迹不能变

网友F:
楼主 最后你画的成品是怎么样的,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最后你画的成品是怎么样的,发看看

等我抽空总结一下再@你和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抽空总结一下再@你和大家

好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Low\Baidu\BAIDUP~1\dict\Default\223F19~1.PNG

网友(2024-12-27):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滚珠花键完美配合。

网友:
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
丝杆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做一个长槽摆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