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轴用什么材料好?42CrMo吗?有更好的吗?

楼主(2017-11-16):
我这是轧机轧辊上的轴,由于轧制力比较大,轴经常在图示的右轴肩断裂,我现在轴材料用的H13做的,热处理HRC32~36,大家都什么好的材料或处理方法来做轴吗?

网友A:
   计算下应力水平,分析下断裂原因,是那种破坏形式,按照疲劳设计计算材料需要达到的性能,注意表面粗糙度、应力集中和热处理硬度,一般是整体调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下应力水平,分析下断裂原因,是那种破坏形式,按照疲劳设计计算材料需要达到的性能,注意表面粗糙 ...

我们是整体调质的,但现在我们用H13做轴,我感觉不是很合适,并不是越贵的材料做轴就越好啊~

网友(点评):
是的,H13是热作模具钢,韧性不是很好吧?

网友:
看着像是轴肩处应力集中导致的破坏,你把轴肩处的圆角加大,或者做一个卸荷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