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出工程图时,展开图尺寸不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16):
偶尔会遇到这种问题,钣金零件展开后,某些尺寸和没展开的不一样。有时是折边长度不对,有时是孔位不对。对客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图片1是出现问题的工程图,原工程图里面被修正了找不到,只有当时转CAD的图纸,就红色尺寸标的展开图的两个孔,孔位和下面的三视图的孔位尺寸不一样。
图片2是我出工程图的方式,直接把展开图出在图纸外边,这样比较方便。
这个是软件的BUG?还是说电脑配置低(没觉的出图很卡)?要怎么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

寂静回声 -1 讨论问题不要带节奏挑事

网友A:
转换dwg时候有个选项,激活1:1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dwg时候有个选项,激活1:1转换

图片1就是1:1

网友B:
靠软件自动展开????????,没有什么设置?

网友C:
肯定是你的问题了,你不对软件进行设置,就一厢情愿地以为软件会替你包打天下,没事吧你。你跟那帮私企老板似的

网友(点评):
这个蓝色的长项就是制造问题,解决问题是他的短板,楼主不用搭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软件自动展开????????,没有什么设置?

设置好折弯系数,软件就可以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你的问题了,你不对软件进行设置,就一厢情愿地以为软件会替你包打天下,没事吧你。你跟那帮私企老板 ...

出现这种问题,肯定是我的问题。但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我没设置的。不要片面的给别人下定论。我是来找办法,不是找麻烦。

网友B:
很难理解楼主的问题,这个图片我是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理解楼主的问题,这个图片我是看不太懂

可能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图片1上的红色标注的尺寸的两个孔是在一个钣金零件的相同的孔,用同一个拉伸切除切出来的,但一个是零件的三视图尺寸是355,一个是这个零件的展开图即平板型式尺寸是310。平板型式的尺寸310是错的,应该和三视图一样355才对,整套图纸就这个零件的这个孔的尺寸出了问题。就感觉这个尺寸卡住了一样。遇到零件出现这种问题,试过按重建模型的按钮,不行。要重新编辑下这个草图的拉伸切除,或者是重新编辑下基体法兰。然后展开的尺寸才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偶尔发生,公司四台电脑,就那台配置低点的出现几次,所以我觉的是电脑配置问题。但又不敢确定,因为以前自己电脑也有出现过。也有可能那台软件装太多。

网友D:
看看单位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单位是否设置正确

单位没错,,出图都是毫米为单位的。整套图纸就只有这个零件出问题,其他的都没错。

网友(2021-02-25):
我公司出过这个问题。图纸都在一个服务器上,多个工程师使用各自的电脑设计和修改,更改前的图和更改后的图都是一个名称和图号,在打开工程图时,有可能链接的是老的三维图,因而出错。打开工程图时应检查确认实际链接的三维图的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