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线轴承受偏载问题

楼主(2017-11-16):
如图为凸轮夹紧翻转机构,靠凸轮使包胶杆夹紧物料,通过弹簧使包胶杆放松松开物料,如下图选中两面分别为直线轴承端面和导向轴轴肩,二者之间有弹簧

当前遇到的问题是,当包胶杆夹紧物料后,直线轴承会受偏载,导致弹簧不能时包胶杆顺利回位,想请教怎么改进此结构可以改善直线轴承受偏载的情况

网友A:
数学识浅薄,启:凸轮在哪啊,我看了半天,包胶杆横向移动?你这抓料,还要落料吧?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识浅薄,启:凸轮在哪啊,我看了半天,包胶杆横向移动?你这抓料,还要落料吧?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1.凸轮在轴承座上,凸轮是静止的,看第一张图
2.先抓料,翻转180度后放料

网友B:
按 igus 给的自锁资料计算啊  这个导向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 igus 给的自锁资料计算啊  这个导向短了

嗯,我正在查资料,是不是易格斯所说的2:1法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正在查资料,是不是易格斯所说的2:1法则?

是的,针对滑动套2:1,背后原理都是自锁

网友:
结构很巧妙啊

网友C:
是否能在两个辊轮两端增加一个长销轴,克服由于工件加紧,导致的辊轮产生的倾覆力矩~

网友D:
图示中凸轮为两侧基座,作用在轴承上,两侧轴承    单边     放置在直线轴承座上,导向轴中间有弹簧复位。
现在弹簧复位不了, 可能是1,直线轴承憋死,2,导向轴细了,受力弯曲了。
处理方法  1 直线轴承改成双衬型
2如果导向轴变形就更换粗的导向轴。
3由于轴承为单边放置,直线轴承和导向轴必定会损坏或变形,建议在对面再安置一个轴承,双衬凸轮。避免直线轴承和导向轴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示中凸轮为两侧基座,作用在轴承上,两侧轴承    单边     放置在直线轴承座上,导向轴中间有弹簧复位。
 ...

第三点我没看太懂,您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能在两个辊轮两端增加一个长销轴,克服由于工件加紧,导致的辊轮产生的倾覆力矩~

不好意思我没太懂您说的加销轴的办法,加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太懂您说的加销轴的办法,加在哪呢?

网友:
中间加轮毂

楼主:
这样恐怕不行,会影响入料的,非常感谢您耐心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正在查资料,是不是易格斯所说的2:1法则?

看着好高大上啊,什么叫易格斯2:1法则?不明觉厉,劳烦楼主介绍一下,我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好高大上啊,什么叫易格斯2:1法则?不明觉厉,劳烦楼主介绍一下,我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嗯嗯,很巧妙,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