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检测仪器可以直接测不锈钢件(316L)碳含量的?

楼主(2017-11-16):
目前厂家提供的一个零件已经装到产品上去了。
可在同时做第三方检测的时候,我们发现该零件材料可能有点问题,碳含量偏高,(规范要求<0.03%)。
但厂家认为材质没有问题,这样争执不下。

请问,有没有什么检测设备可以直接用无损探伤,检测出里面的碳含量?这样就可以较方便的测出已装好的零件是否合格。
谢谢。

网友A:
要求是多少?是测试多少?第三方检测的流程及记录,核实下就可以了,把事情麻烦化了!

网友:
什么材料不说,什么零件不说,神仙也无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是多少?是测试多少?第三方检测的流程及记录,核实下就可以了,把事情麻烦化了!

Sorry,被检测的材质是316L机加工出来的产品。
按规范要求C含量应该是小于0.03%的(但我司第三方检测测出来是不合格的,而供应商第三方测出来是合格的。)
因为第三方检测是破坏性的,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无损检测的方式可以100%检出其C含量(因为是紧配合,该零件如果拆出来,整个产品基本也就报废掉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被检测的材质是316L机加工出来的产品。
按规范要求C含量应该是小于0.03%的(但我司第三方检测测 ...

手持式光谱仪

楼主:
好的,谢谢。
有没有型号推荐或者可以提供租赁服务的?
而且手持式光谱仪它除了测试金属元素之外,能测试出C碳含量(非金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有没有型号推荐或者可以提供租赁服务的?
而且手持式光谱仪它除了测试金属元素之外,能测试 ...

手持式光谱仪应该锻件厂或者热处理厂都有。

楼主:
能测碳含量吗?

楼主:
我们兄弟单位有一个Nitro的合金成分分析仪XL3t980,但看了一下,只能测试里面的金属含量,非金属只有Si,P,S可以测。

网友(2018-02-12):
同一批次的材料还有剩余的吗 取样去做化学成分分析 比较合理
4 j$ \7 ?* B) D8 U原则上 质保书上会体现化学成分  来料后可以进行复验  已加工成品 无须再理会此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