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部件蒸汽处理有油的原因

楼主(2017-11-16):
铁基粉末冶金制造的零件在蒸汽处理后就进行检验包装,但在流入主机厂,磨合后发现零部件右侧大量油迹,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需要发黑的零件浸油不宜浸泡防锈油,除油温度看你浸泡的什么油;什么发黑工艺
1、挥发性:350足矣30分钟
2、油性防锈油,40030分钟
3、机油:450度30-60分钟,通氮气排油烟
4、拉伸油:需要使用汽油浸泡后按机油处理

网友:
烧结前拌料时要加入少量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