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动画怎样使动画在视频的中间位置

楼主(2017-11-16):
保存动画怎样使动画在视频的中间位置,我保存的动画视频动画总是靠右边,想移动中间位置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先用鼠标调好,到你想要的角度和大小,然后在运动算例的时间轴的最上方的视角那里右键替换键码就OK啦!

网友:
一般截屏软件都有屏幕区域选择,这个功能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鼠标调好,到你想要的角度和大小,然后在运动算例的时间轴的最上方的视角那里右键替换键码就OK啦!

可否截图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