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除油

楼主(2017-11-16):
冷轧的钢管,表面的油怎么去除,有什么简单的方法?用个什么装置除掉?

网友:
酒精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酒精太昂贵了,大批量的啊
第二:我是说方式,用酒精一根一根擦啊?

网友A:
钝化工艺的第一步就是去脂,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工艺的第一步就是去脂,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酸洗也可以啊  但现在环保这么严,那成本也很高啊,我是想一种简单的办法,不用去除干净,把大部分的去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工艺的第一步就是去脂,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现在有一种绳子缠绕除油的方法 但我们的工况不适用

网友:
300度热烤

网友:
清洗机,钢管放到里边,然后各个方位都冲水,高压的,配合清洗剂使用

网友:
泵碱水洗,高压温水洗。

网友:
油缸要清洗喷漆前就是热水加除油剂高压喷枪清洗。热水是循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