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8螺钉或4个M6固定,哪种固定更加牢固

楼主(2017-11-16):
两个M8螺钉或4个M6固定,哪种固定方式更加牢固?固定一根柱体,受力方向更多的是柱体的径向的力。请社友帮忙分析,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最好能提供一下方法!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相对而言,径向剪力是四个好呀

网友:
同等承载数值,数量少的好

网友:
径向力的话,固定多点的好

网友:
以强度等级4.6级的为例,M6的扭矩3.4牛米,M8的扭矩8.2牛米。4个M6的还是敌不过2个M8的啊。

网友:
方法就是教科书上的方法,想分析出螺栓受力,就去看看理论力学里的力系平衡,分析螺栓强度,你要去看机械设计里连接一章,螺栓连接的校核不是工作载荷除以小径那么简单,跟螺栓的预紧力有关,如果用的不是铰制孔连接,如果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还要避免径向力造成的底座相对滑移,这时候预紧力就会很大,你不考虑预紧力,结果将相差十万八千里,残余预紧力叠加上工作载荷才是螺栓最终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