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棘轮零件建模过程与实操

楼主(2017-11-16):
棘轮零件所包含的去多特征和操作步骤都是设计中经常用到的包括凸台特征、切除特征、绘图几何体、圆角特征和拔模等。
零件建模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如下:
1.设计意图
2.带有拔模斜度的拉伸凸台特征   这个模型创建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手柄部件,利用直线工具绘制手柄草图,然后将草图向两个方向带斜度的拉伸,形成实体,这就是零件建模的最初的特征了。
3.【成形到下一面】最终条件  模型的第二部分是过渡部分,采用【成形到下一面】终止条件,使特征拉伸到手柄部件的表面。
4.在实体内绘制草图 创建的第三个凸台是头部部分,这个特征的草图是在过渡部分的实体内绘制的。
5.利用现有边创建切除特征  零件头部的凹口是这个零件的第一个切除特征,该特征草图的创建需要利用模型现有边的等距。是作为等距切除拉伸到特定的深度。
6.用剪裁后的草图几何体切除  头部的腔槽是另一个切除特征,这个特征的草图通过剪裁两个相交的圆形成为合适的形状。
7.使用复制和粘贴来切除  轮孔可以通过复制和粘贴的方法创建。
8.圆角  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在实体中加入内圆和外圆角。
9.编辑特征定义  使用【编辑特征】命令可以修改已经存在的特征,圆角特征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编辑。
实操步骤
第一步。新建零件  在【Training  Templates】选项卡中使用“Part_MM”模板新建零件,保存零件并命名为“Ratchet”(棘轮)。
第二步。选择草图基准面  选择上视基准面作为草图基准面,改变视图方向为“上视”。
第三步。绘制中心线  从原点开始画一条垂直的中心线,长度随意。
第四步。隐藏草图几何关系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视图】/【隐藏/显示】/【草图几何关系】,隐藏草图几何关系。
第五步。绘制直线  从中心线的上端往右画一条水平直线,再添加一条竖线,一条水平线,完成半个轮廓的创建。
第六步。镜像  点击【镜像实体】并选择步骤5中生成的三条直线,勾选【复制】复选框,点击【镜像点】并选择中心线。点击【确定】完成草图。
第七步。标注尺寸
第八步。拉伸基体/凸台  在特征工具栏中点击【拉伸基体/凸台】或者从【插入】菜单中选择【凸台/基体】/【拉伸】。从列表中选择【两侧对称】选项,输入深度为15.00mm。单击【拔模开/关】并设置角度为8.00°取消勾选【向外拔模】复选框。单击【确定】创建特征。
第九步。完成草图
第十步。显示前视基准面   转换到等轴侧视图,从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选择前视基准面,这时平面高亮显示。如果需要保持平面可见,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单击前视基准面,从菜单中选择【显示】这个平面将显示为上色和透明的。
第十一步。设置和修改基准平面  Solidworks软件可设定基准面如何在屏幕上显示,比如需要上色基准面,点击【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显示】,然后选择【显示上色基准面】复选框;如果要设置平面的显示颜色,使用【工具】/【选项】/【文件属性】/【基准面显示】。
第十二步。创建新草图  保持前视基准面仍然处于被选择状态,点击【草图绘制】新建一副草图。
待续……
下周四继续更新并有机会附带视频!

网友:
来个动画省力好多。

网友:
能堆这么多字已足显你的诚意

网友:
好像书上的教程^_^

网友:
哪里复制的.....

楼主:
这个很像复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