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导入模板为什么是这个效果

楼主(2017-11-16):
solidworks工程图导入模板为什么是这个效果,求助大神

网友:
是工程图模板根本没有退出编辑图纸格式状态,完全的操作错误

网友:
目测这只是打开了一个做好的图框而已,不是模版

网友:
布局的设置里面记得选图框哟

网友:
“工程图导入模板”有歧义。

网友:
你这是新建里面选择的新建工程图指令吗。操作错误了吧

网友:
貌似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