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升降机构

楼主(2017-11-16):
长宽不限,怎么在厚度100的空间里弄个升降机构,提升200KG的料架

网友:
单向液压缸

网友:
100mm还是100m ,升降高度呢

网友:
钢丝滑轮结构

网友:
剪切式升降机,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研究

网友:
机械结构用的最多的就是钢丝滑轮和剪刀差了

楼主:
解释下,我有重量200KG左右的料架要周转,料架底到地面有120左右的空间,想弄个行走机构,走进去升起来,把料架离开地面带走,跟AGV小车类似,只是机构简单

楼主:
料架客户的,数量N多,所以改料架不现实,料架除了4根立柱外,底部离地面的最近方通,有120MM左右,想用气缸,就是缸径不能太大,多个气缸又怕不稳

网友:
空间足够了关键是要怎么简单,你这个要随便移动。

网友(点评):
120MM,觉得空间太小了,!提那么重的料架,行程20的气缸都比这高,横着放,缸径又不能太大

网友:
气缸油缸都没问题吧,只是不知道行程

网友(点评):
高度120MM,离开地面就行,,问题是这个

网友A:
液压搬运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搬运车

上次改造过,结果链接没加工好,不是很稳

网友(点评):
找出问题,就离解决问题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搬运车

差,想了个破招,弄个提升机提升轨道料架车不动,我轨道动,空间瞬间放大N+1倍